霍尔接近开关选择型号,热电偶型号

楼主(2014-04-28):
目的用来测水位,霍尔开关接近磁体时候输出个信号。
淘宝上看有很多型号,不知道选什么型号,大概输入都是4-28 .24 ,这些能接单片机吗?是输入时多少伏的,输出就随之一样吗?最好推荐我个型号。

用max6675读k型热电偶温度。选择什么型号呢?就叫k型热电偶吗?跟封装有关系吗?
原来有一个热电偶也不知道是不是k型的,读回来室温时26-28。不对,所以想新买个k型的试试

网友A:
K型热电偶就是K型热电偶,其成份是镍铬-镍硅,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买的时候问清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型热电偶就是K型热电偶,其成份是镍铬-镍硅,没有你选择的余地,买的时候问清楚就是。 ...

恩,那我之前用的温度值不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别的型号的也能读个差不多的温度吗?读max6675的程序我试过2个了也不对。
霍尔开关型号你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那我之前用的温度值不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别的型号的也能读个差不多的温度吗?读max6675的程序我试 ...

“那我之前用的温度值不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是胡乱测。

不同型号热电偶(R型、S型、E型、N型、钨铼……)之间相差很远。贵金属热电偶如单铂铑、双铂铑等与贱金属热电偶温差/电动势特性完全不一样。
每一种热电偶均有其温差/电动势特性,需要查表才能够得到准确数值,叫分度表。而且分度表规定冷端是零摄氏度。若冷端不是零摄氏度,还需要测量出冷端温度,才能够得到热端(待测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之前用的温度值不对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你是胡乱测。

没有那么复杂吧,max6675就是用来读k型热电偶的温度,spi收到的结果+1024/4096就直接是温度数值了,也不用标定查表吧?
我测得是温度室温是26-28度,实际大概18读左右,我问可不可能是别的型号的热电偶

再有同样是k型的 封装 外壳什么的 效果一样吗,淘宝有的就是一条线,有的带金属壳。不懂,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了解霍尔开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复杂吧,max6675就是用来读k型热电偶的温度,spi收到的结果+1024/4096就直接是温度数值了,也不用 ...

无非是冷端温度、AD转换、查表修正、译码等等工作芯片自动替你完成了而已。
但是芯片可不知道你接上去的是什么型号热电偶,仍然当成K型热电偶进行测量。

热电偶就是两种不同材料导线联接在一起,带金属壳的,那叫铠装热电偶,目的是保护热电偶,外壳和里面的热电偶通常是绝缘的。铠装有多种形式,非铠装也有多种形式,非铠装甚至有将两根金属丝分别焊在待测温度物体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