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单片机 MPLAB中如何查看bank的占用情况??

楼主(2014-04-28):
(无正文)

网友A:
MPLAB IDE编译器每次编译完成后,OUTPUT窗口最后面的蓝色字体显示了内存占用状况:十六进制,十进制,百分比都有的

网友B(2019-05-06):
引用 网友A:
MPLAB IDE编译器每次编译完成后,OUTPUT窗口最后面的蓝色字体显示了内存占用状况:十六进制,十进制,百分 ...

当场编译,没有你说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