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看图为何DA芯片TLV5604老是坏?

楼主(2014-04-28):
如图DA电源部分和TLV5604和LM324电路,LM324放大2倍输出电压,接变频器控制变频器频率,好几个都出现5604坏掉情况,坏的检测下来电源电压都是对的,5604数字信号端都是对的,就是没有电压输出。请大家看看此电路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谢谢

网友A:
DA输出端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B:
图看不清啊

网友C:
看图上,DAC0V才是电源的地.那个地符号没看到怎么跟DAC0V接.

楼主:
那个地符号就是DAC0V

网友D: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原因
如下图所示TLV5604的最大输入电压为7V

而下图所示LM324的正相端的漏电流能够形成的电压为(12-2*0.7)V=10.6V左右

LM324的正相端电压超出了TLV5604管脚的最大电压,导致TLV5604的输出端损坏。
上述原因应该可以解释楼主出现的问题。
然后我再提个参考解决方法,楼主可以试试,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限制TLV5604的输出端的电压,示意图如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分析,这就去试试看。

楼主:
这样的话中间那个10K换改线比较麻烦,有没有避开的好办法呀。

网友B:
试试看吧。
或者加2个钳位二极管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中间那个10K换改线比较麻烦,有没有避开的好办法呀。

可以把电容的位置改成5V钳位二极管试试

楼主:
在电容位置分别直接反向接一个5.1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电容位置分别直接反向接一个5.1v稳压二极管,可以吗?

五一节出去玩了 刚看到你的帖子更新
加5.1V的二极管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