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整流100KHz交流电,波形失真问题

楼主:
大家好:

      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我想整流100KHz的交流电压,分别选用了

      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MBR1645(图1),英飞凌的SiC肖特基二极管IDH10G65C5(图2)及英飞凌的

      快恢复rapid2的IDV08E65D2(图3),发现波形都会失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忙

      分析一下啊。

      图1

     图2

   图3

网友A(2014-04-28):
原始波形是个什么东东
能带多大负载
整流后的负载是什么
你的整流电路发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图如下图所示:源为40V,负载为10欧姆

电路图
下图是不加整流桥时,即直接把10欧姆负载接在源上的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波形

网友B:
用双路示波器,一个接源,一个接负载,再对比下波形,应该能获得答案!

网友C:
40V,10欧姆负载,这得多大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波形是个什么东东
能带多大负载
整流后的负载是什么

电路图及源波形贴上了

网友D: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是multisim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及源波形贴上了

1L图周期约5uS,不计振铃峰值约30V;3L周期约10uS,峰值大约+/-38V。似乎源有直流分量。
桥式整流工作正常,输出畸变估计与源有关。

网友E:
坐等高手答案。

网友F:
示波器的地是接在哪里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的地是接在哪里测的?

示波器的两端接在电阻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两端接在电阻上

是差分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差分探头吗?

不是差分探头,有影响吗,我的交流电源是隔离的,不与示波器共地

网友G:
如果源没有问题的话,好像是仪器电容或分布电容电感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