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4-28):
(图片)

网友A:
缓冲作用吧,不然一下就直接把DRIVE给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作用吧,不然一下就直接把DRIVE给拉低了

不会拉低啊,对面是火线,我的疑问是问什么要去加这个电容,不加这个电容原理上也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拉低啊,对面是火线,我的疑问是问什么要去加这个电容,不加这个电容原理上也可以吧。 ...

你的drive是什么波形?火线指的是哪个?mos管S级接的是地么?

楼主:
drive是方波,火线是L,mos管s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ive是方波,火线是L,mos管s接地

火线和drive信号再没有其他的硬件关系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和drive信号再没有其他的硬件关系了么?

火线和其他没有关系了,drive直接一个驱动芯片驱动也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利用导通时的小电阻,将DRIVE上的浪涌电流泄放到地

网友C:
降低dv/d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火线和其他没有关系了,drive直接一个驱动芯片驱动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就真不知道了,DRIVE既然和火线没有关系,感觉断路也完全可以

网友D:
这个电容是较高频率信号的负反馈通路。减少输出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是较高频率信号的负反馈通路。减少输出过冲。

50hz的市电不算较高的频率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50hz的市电不算较高的频率信号吧

没错,50hz的市电不算较高的频率信号。但如果方波的沿很陡,其谐波频率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50hz的市电不算较高的频率信号。但如果方波的沿很陡,其谐波频率会很高。 ...

我用示波器测了,没有什么谐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没有什么谐波

科普:

用示波器看方波的上升沿、下降沿陡不陡?陡谐波就频率就高,如果很缓谐波就低。
示波器是无法看见谐波的。只有频谱分析仪可以看见谐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降低dv/dt,

这个表述最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科普:

用示波器看方波的上升沿、下降沿陡不陡?陡谐波就频率就高,如果很缓谐波就低。

谢谢了

网友F:
mos管导通的时候,火线直接接地了?这样好吗?不会死人?

网友G:
MOS管相当于一个比较器,在不加电容时,当电压大于一个值,会输出低电平,但输出与输入刚好相反,会造成MOS管呗烧,加了电容做隔离,可以有效完成比较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