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片内ADC通道问题 求助啊

楼主(2014-04-28):
用单片机检测一个直流电源的电压输出  在电源输出处接30K+10K电阻到地  在10K电阻处取电源输出电压的1/4来做AD转换 现在的问题是MCU的片内ADC输入通道打到MCU内部的VDD GND  1/8VDD和1.37V参考电压这4个通道上时可以正常工作  可只要打到另外4个外部信号输入通道时就不正常了  不管外部输入电压信号怎么变  AD转换出来的数据总是不变  12位的ADC 数据一直保持在400H左右  这现象怎么解释啊
单片机和直流电源是共地的  单片机的VDD和直流电源都是从一个变压器上出来的

网友A:
GPIO配置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