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关于BGA封装的设计

楼主(2014-04-28):
先上图

第一张是中文手册中关于PCB封装设计的说明,第二张图是原版的英文资料。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该芯片封装设计时焊盘应该是多大?是中文文档中的0.32mm还是等于锡球的直径0.3mm,亦或者是0.3*0.8=0.24mm?为什么要乘以0.8?
2.封装下走线宽度应为多少?目前国内PCB厂线宽/距一般能做到多少?听一位前辈说"大规模pcb生产 4mil是可靠保障的极限了";我只知道嘉立创的是6mil,华强PCB的是4mil。
3.如果要设计过孔的话,是不是要在焊盘上做实心孔?实心孔和直接引线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4.能否推荐几个PCB厂家。

网友A:
焊盘直径 0.24 为什么是0.24 楼主自己想像下一个装水的球上下2快平板,接触面积是多少?
另外 0.24 也是为了方便焊盘之间走线。
走线可以 4-5mil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打4个焊盘正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直径 0.24 为什么是0.24 楼主自己想像下一个装水的球上下2快平板,接触面积是多少?
另外 0.24 也是为 ...

为什么中文文档说焊盘要设为0.32呢?这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你确定 中文翻译的和英文 一样吗?
至少数字是看起来一样的吧,
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BGA 做焊盘一般只会缩 而不会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 中文翻译的和英文 一样吗?
至少数字是看起来一样的吧,
源文件放上来看看?

这份中文文档不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而是别人整理的一份文档;英文文档只包含芯片封装的数据,并没有包含PCB封装的资料

网友B: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该芯片封装设计时焊盘应该是多大?是中文文档中的0.32mm还是等于锡球的直径0.3mm,亦或者是0.3*0.8=0.24mm?为什么要乘以0.8?
--我们不知道具体你们应该设计为多大的焊盘,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工艺能做到的最小BGA焊盘直径是10mil。

2.封装下走线宽度应为多少?目前国内PCB厂线宽/距一般能做到多少?听一位前辈说"大规模pcb生产 4mil是可靠保障的极限了";我只知道嘉立创的是6mil,华强PCB的是4mil。
--PCB最细我们现在做到的是3mil,马上工艺设备改进,未来计划是2mil。现在FPC已经做到2mil。

3.如果要设计过孔的话,是不是要在焊盘上做实心孔?实心孔和直接引线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在焊盘上做实心孔需要增加一道树脂塞孔的工艺,会增加成本。如果能走引线最好是走一下引线。

4.能否推荐几个PCB厂家。
--这个我就不说了。

站在一个PCB厂的角度回答的问题,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A:
一般做BGA封装  经验值 做规格书球径一致 考虑到球之间出线 一般最小是球径的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该芯片封装设计时焊盘应该是多大?是中文文档中的0.32mm还是等于锡球的直径0.3mm,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做BGA封装  经验值 做规格书球径一致 考虑到球之间出线 一般最小是球径的80%。  ...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