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特定的时间进行中断问题讨论?(大神进,不是建议。

楼主(2014-04-28):
在51系列的单片机中,设定中断,高级中断能打断低级中断,也可以设置不被打断,现在有个问题是:设置一个程序采样周期为10ms。为他写一个采样程序这个程序,这个采样程序,必须放在中断去执行,也只用一个定时器,这个采样程序的在中断程序中最多能执行多少秒?不影响采样周期,或者说另种方式控制,必须在10ms中送采样值给你需要的器件工作呢!

网友A:
没有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B:
应该写篇**:论语文教学的重要性

网友C:
我真看不懂LZ的意思

网友D:
10ms定时中断一次,如果整个系统里只有这个定时中断 ,那这个定时中断程序最长运行时间不超过10ms就不会有意外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