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环网

楼主(2014-04-28):
MODBUS环形组网是如何实现的呢?
主控是SCADA系统,连接的全是仪表或者执行机构。
传统的MODBUS是C-A1,C-A2,C-A3.....,即一条总线上挂载多个设备,但是组网后是C-A1-A2-A3-...-C,即整个系统是一个一个首尾相连接的通信。
设计完成正常的通信不难,但是要做到诊断纠错,让SCADA能检测到下面的设备是那一台通信出了故障,并在故障未修复前能通过环网的另一端一样能把数据传到。需要设计的是基于单片机的通信,不是SCADA,请问大牛们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主控和环形网络是单连接还是双连接?怎么判断从哪一端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主控和环形网络是单连接还是双连接?怎么判断从哪一端通讯的? ...

主控和网络间的连接都是一进一出,就是方向是可切换的,方向由SCADA设置,正常通信下就都是统一的方向传输。

网友A:
哦,是环形串联。
如果正常发送信息连续几次都没收到反馈,就可以判断该方向有断路。有断路时可以逐个设备向下一个设备发送测试信息,如果测试信息没得到反馈,就知道哪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环形串联。
如果正常发送信息连续几次都没收到反馈,就可以判断该方向有断路。有断路时可以逐个设备 ...

思路是有的,就是在编程实现上不太明白,要查找具体是哪台设备的哪个通讯断开坏了,就会需要从两个方向来发送测试信息,但是正常通信又只有一个方向传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路是有的,就是在编程实现上不太明白,要查找具体是哪台设备的哪个通讯断开坏了,就会需要从两个方向来 ...

有设备发生故障时不也要逆向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