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官方STM32F2x7_ETH_LwIP_V1.1.0 例子运行不了

楼主(2014-04-28):
官方的例子STM32F2x7_ETH_LwIP_V1.1.0 我下载了,把http的例子改成了RMII的模式,可是能正常工作,网卡灯绿灯常亮,黄灯一闪一闪的.

我的芯片是STM32F207VG

楼主:
求助~~或是谁有STM32F207的以太网例子,给一个,谢谢,PHY使用DP83848

楼主:
终于能跑起来了,但是只能是10M,设置成自适应就不行,哎,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以太网没弄过,也没有这种板子可以玩。
就知道TI的这个芯片挺稳定的

网友B:
楼主如何判定运行不了呢?板子IP多少?电脑IP多少?可Ping通或访问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判定运行不了呢?板子IP多少?电脑IP多少?可Ping通或访问网页?

对,Ping通了,还有可以访问网页了,现在设成10M才可以,100M或自适应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子问题

网友C:
你硬件环境是什么都没有说。你说的设置成10M是PHY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硬件环境是什么都没有说。你说的设置成10M是PHY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吗?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peed = ETH_Speed_10M;
  ETH_InitStructure.ETH_Mode = ETH_Mode_FullDuplex;

这样就可以

楼主: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这个句打开,就不行了

网友D:
碰到过类似问题,待解。目前也是disable,设置成了100M

网友E:
看看PHY硬件上,自协商启用了没?
在有就是物理上连接是不是可靠,如果物理线路太差,会自协商成低速半双工。

网友F(2014-10-08):
楼主能把你的网络代码分享下吗谢谢了!

网友G:
这样的情况可能是PHY硬件上自协商没有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