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到底什么是“固件”???

楼主(2014-04-28):
到底什么是“固件”???
固件(Firmware)就是写入EROM或EPROM(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中的程序,通俗的理解就是“固化的软件”,台港澳称为“韧体”。更简单的说,固件就是BIOS的软件,但又与普通软件完全不同,它是固化在集成电路内部的程序代码,负责控制和协调集成电路的功能。固件只存在于数字电路当中,模拟电路是没有的。

而评估板“STM3210E-EVAL”的配套程序“STM3210E-EVAL_FW_V2.0.0”却又有Fireware这样的字眼。至此,我凌乱了。难道这程序是固化在ST MCU中的?那提供给我们还有什么参考意义。

各位大牛,我该如何理解?

网友A:
参考的函数库而已,为了开发方便,没必要去了解底层;
一般都是可以改的;

对于电机控制,不少MCU厂家都提供算法库,一般会封死;
用在电表行业的MCU也一样;

网友B:
固件库,就是将底层已经封装好了。只需调用接口就可以。

网友C:
仅仅一个名称而已,不用太纠结。
除烧写到OTP器件中的的程序无法改之外,其他的可擦写存储设备中的程序都是可以更新的。
BIOS也是可以改的,应该听说过“刷BIOS”这个名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一个名称而已,不用太纠结。
除烧写到OTP器件中的的程序无法改之外,其他的可擦写存储设备中的程序都是 ...

:handshake多谢多谢!了然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的函数库而已,为了开发方便,没必要去了解底层;
一般都是可以改的;

:handshake多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库,就是将底层已经封装好了。只需调用接口就可以。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一个名称而已,不用太纠结。
除烧写到OTP器件中的的程序无法改之外,其他的可擦写存储设备中的程序都是 ...

但是我就觉得他就失去固件这个词的意义了。

网友D:
stdperiph_lib翻译的,本身指的是设备的意思,意思就是操纵mcu内部设备的一套函数.

网友E:
固件和固件库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F:
1 不用太纠结一个名字,
不过让我想到了当年我纠结 CPU MCU 单片机有啥区别。很可爱。

如果简单的分,把一个标准的嵌入式产品包含
1  硬件+软件
这里说的软件包含了底层软件+应用软件

如果要细分,把一个标准的嵌入式产品就要要分为3类
硬件/hareware  +     底层软件/固件/韧体/firmware    +     应用软件、software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和硬件密切相关的就叫   底层软件/固件/韧体/firmware
而正因为有了 底层软件/固件/韧体/firmware 很多写software的不需要懂得   硬件/hareware  就能写software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dperiph_lib翻译的,本身指的是设备的意思,意思就是操纵mcu内部设备的一套函数.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件和固件库不是一个概念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不用太纠结一个名字,
不过让我想到了当年我纠结 CPU MCU 单片机有啥区别。很可爱。

:handshake多谢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