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keil 编译器里面有没有什么编译宏,可以知道CPU的型号和产品系列

楼主(2014-04-28):
stm32 keil 编译器里面有没有什么编译宏,可以知道我选择的是什么CPU型号?
可以知道我的CPU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A:
时间日期之类的有,型号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因为编译器也要知道这些,但不一定提供给我们使用

网友A:
只有简单的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