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F/302 读不出AD转换结果

楼主(2014-04-28):
是使用J-LINK的SWD调试,使用软件控制模式,设置断点调试得出结果一直是0

代码如下: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gpio.h"

#define FPCLK 12000000
#define ADC_CLK1 1000000

void ADCInit1(uint32_t ADC_Clk);

int main(void)
{
        uint32_t ADC_Value;
        float adc_value;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GPIO时钟使能
        ADCInit1(ADC_CLK1);
        LPC_ADC->CR |= 1 << 24; //开始转换
        while((LPC_ADC->DR[6] & 0X80000000) == 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Value = (LPC_ADC->DR[6] >> 6) & 0X3FF;
        adc_value = ADC_Value*3.3/1024;
}

void ADCInit1(uint32_t ADC_Clk)
{
        LPC_SYSCON->PDRUNCFG &= ~(0X01<<4);//AD上电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13);//时钟使能
        LPC_IOCON->PIO1_10 = 0X01; //设置引脚为AD模式
        LPC_ADC->CR = (0X40) | //选中通道6
        ((FPCLK/ADC_Clk - 1) << 8) |
        (0 << 16) | //BURST=0
        (0 << 17) | //10位转换模式
        (0 << 24);  //不启动转换
}

楼主:
这个是调试的界面

网友A:
while((LPC_ADC->DR[6] & 0X80000000) == 0); //等待转换结束

仔细看看手册,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
while((LPC_ADC->GDR & 0X80000000) == 0); //等待转换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LPC_ADC->DR[6] & 0X80000000) == 0); //等待转换结束

仔细看看手册,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

手册上说都可以,但是要固定一种方法读。
AD0DR0~7的第31位就是DONE的标志位,AD0GDR的31位也是DONE的标志位,应该是全局的DONE吧。。

楼主:
求解。。。就是直接下到单片机上也是只能得出结果是0,程序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