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搭配PHY DM9161A 怎么实现网口传输数据啊

楼主(2014-04-28):
STM32F107搭配PHY DM9161A 怎么实现网口传输数据啊,是不是需要移植LWIP协议 新手没有方向 希望过来人给点指导

网友A:
又是以太网,买块板子,练练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加一下我的QQ,我给你发一个LWIP协议栈!

网友C:
st的例程里好像是有lwip的,st很人性化啊:lol
对接phy的调试,控制面一般是mdio,数据面确定一下gmii,rgmii,sgmii or其它,
先看看控制是否正常啊,能不能获取phy-id啊什么的,协议移植后就ping包哈,
调试手段一般自环,sys-loop(系统侧环),line-loop(线路侧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