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电子器件选型问题

楼主(2014-04-28):
    比如mos管,我知道了要用到的一些参数。但是怎么去选择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就比较麻烦了,又不像单片机那样就那么几家,就那么多型号。而且这些电子器件的命名放在一起根本没什么规律。
    我现在想选个nmos管该从何下手,求解。或者有这方面的选型攻略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A:
是选开关管吗?要看管子两段的所能承受的电压以及流过的最大电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管子的导通,最好选的管子有对应的驱动芯片。我知道的就这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选开关管吗?要看管子两段的所能承受的电压以及流过的最大电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管子的导通,最好选的 ...

恩。这些个参数我是知道了,问题是怎么根据这些参数去找器件啊。是怎么取找的,到半导体公司的器件目录找吗?还是?

网友B:
到厂家的网站上,选MOS管,根据参数筛选,可以搜。

和搜AD,DA,电源芯片一样的

或者把你的需求告诉厂家,让他们帮你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厂家的网站上,选MOS管,根据参数筛选,可以搜。

和搜AD,DA,电源芯片一样的

o.那就得对这些有些了解了。哪些厂家大概有生产哪些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这些个参数我是知道了,问题是怎么根据这些参数去找器件啊。是怎么取找的,到半导体公司的器件目录找 ...

直接在淘宝上搜 选好之后跟卖家说下你的要求 能满足的话就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淘宝上搜 选好之后跟卖家说下你的要求 能满足的话就买了

淘宝卖家有几个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淘宝上搜 选好之后跟卖家说下你的要求 能满足的话就买了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不然元器件那么多,有选择恐惧症的该怎么办。特别像我这种对这行业还不是很了解的,什么厂家主要生产什么器件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不然元器件那么多,有选择恐惧症的该怎么办。特别像我这种对这行业还不是很了解的,什 ...

:)我买器件主要是这么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