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烧黄冒烟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4-28):
现在有款产品使用了自恢复保险丝PPTC,出现了烧黄冒烟的情况,但是我们使用了高压,大电流做测试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就是故障状况没有办法还原,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情况,麻烦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型号多少?工作电压电流多少?保护电流多少?
高压 大电流测试是多少?
也许是产品的个别问题。

网友B:
过载,负载短路了吧。
我们以前遇到过,还着火(小火)。

楼主:
PPTC是120MA 最高工作电压60V,保护电流180MA;实际,工作电路60MA,工作电压48V;批量240个,有80多个有这个问题,现在不知道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现在PPTC公司也在分析,但是目前没有结果,请有经验的高手分析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PPTC是120MA 最高工作电压60V,保护电流180MA;实际,工作电路60MA,工作电压48V;批量240个,有80多个有这个问题 ...

大电容移到保险后面试试。

楼主:
现在原因已经分析出来了,工作电路故障造成的,谢谢各位提出的建议,很有借鉴意义,谢谢!

网友D:
高压多少,PTC都有最高耐压维持阻隔,超过为击穿,失去作用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原因已经分析出来了,工作电路故障造成的,谢谢各位提出的建议,很有借鉴意义,谢谢! ...

能说明下,后级电路大电流,会烧PTC?

网友E:
分析出来了也给大家个说法呀。

网友F:
说一下PPTC的器件原理吧:
PPTC主体是聚合物材料,其中惨杂着一条颗粒碳链,导电是靠碳链的连接形成。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器件温度在正常工作区间,碳链持续连接,电路持续导通。在异常大电流情况下,碳链流过大电流发热,聚合物受热膨胀,碳链被撑开,导致器件内阻增大或断开,电路保护。当温度回复正常,聚合物收缩,碳链又重新连接,电路又开始正常工作。
PPTC一般厂家都会提供一个HOLD电流和TRIP电流。HOLD电流是保证能正常工作的最大电流,TRIP电流是保证能起保护的最小电流。HOLD和TRIP电流之间的空档区间,是不定态,有可能正常工作,有可能TRIP。
楼主器件冒黄烟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电源直接加载在PTC的两端了,产生了瞬时的高热,导致聚合物过度发热而变性,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网友G:
估计是耐压不够

网友H(2014-10-23):
楼主器件冒黄烟个人觉得很有可能是电源直接加载在PTC的两端了,产生了瞬时的高热,导致聚合物过度发热而变性,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这样说不对
PTC  有一个  最大电压  看什么系列 而定
还有一个是 最大电流 一般是 40A 或者 100A    短路情况下 如果超过这个电流PTC  会损毁失效
PTC在短路状态下还可以维持1000小时,保证PTC 不损害
PTC  生产工艺  主要有 两个要点  一是  高分子材料和导电粒子  的精细程度  而是  两种材料 混合的均匀程度
泰科的PTC 可以保证这个  其他 的 由于生产工艺的不同  肯定没有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