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有关移动电源的,这样讲对吗.??

楼主(2014-04-28):
本人新手,对于移动电源,这样想: 移动电源对外设充电的时候,假设输入的电压和电流都是一样的,输出5V充电,负载也一样,这个时候,是不是输出的电流大的好?..大的那个,是不是就表示他的转换率会高于小的那个?..这句话,对吗...大虾怎么想的...

网友A:
你表述的不对
对外设充电 负载一致,也就是输出电压 电流一致,这种情况下,输入电压一致的情况下,输入电流小的,效率高
效率=输出电压X电流/输入电压X电流。

网友B:
个人觉得充电器输出电压不变,输出电流大与小,其决定了外设充电的功率,而非外设决定了充电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C:
表示看不明白LZ要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