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逆变模块的型号选择,急等!!

楼主(2014-04-28):
15V 1.5A 开关频率为10KHZ的逆变模块,求推荐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参数太少,没法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太少,没法给

那还需要哪些参数呢?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为什么需要逆变模块?

15V 1.5A 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是模块的驱动输出能力?

网友B:
参数太少,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