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选用AD/DA芯片啊

楼主(2014-04-28):
我想做一个28V的电源,想用AD采样,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取芯片啊?求各位帮帮忙,芯片常见一点,外围电路简单一点最好啦。

网友A:
精度没啥要求吗?

没要求的话,用个带AD,DA的MCU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没啥要求吗?

没要求的话,用个带AD,DA的MCU呗

用LPC1343做的控制器,但是发现大多AD采样都需要用电阻分压,本来AD没办法直接采那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