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耦合电容带来的直流偏移问题

楼主(2014-04-28):
我做OTC功放电路仿真的时候不会出现输入端、输出端信号的直流偏移现象,但是实际电路测试时遇到直流偏移的问题:
1.输出端空载,示波器显示输出信号有较大的直流偏移(图1),请问这是为什么?

2.信号发生器给出2V Vp(峰值)的正弦波,接入电路Vin点,示波器探头接同一点,但是示波器却显示峰值只有1.4V,仔细看正、负峰值还不一样,可能存在直流偏置。但是即使有0.2V的直流偏置,但是峰值为什么还减小了呢?

我的电路图如下:

3.有些地方输入级做出这样,加了输入电阻,承接信号,我不知道这样是否有必要,而我的电路中没加

4.下一步我想做一个前级小信号放大器,需要知道功率的最大输入电压,而这个情况我不知道该取哪个,
因为测试功率级时输入端信号发生器给2V峰值信号,示波器却显示1.4V峰值。

网友A:
楼主增加信号频率试试 看看示波器的值还衰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