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772发热严重

楼主(2014-04-28):
B772的参数是40v,3A,10w;

电压为12v时为何会发热严重

网友A:
负载重,发热很正常啊。
换大功率的管子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重,发热很正常啊。
换大功率的管子试下

请问具体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啊?而且负载是一块FPGA开发板应该不会太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啊?而且负载是一块FPGA开发板应该不会太重吧 ...

看你上面的图,负载接的一个电感啊……
FPGA板子的功耗也不低的,假如是500mA,那就有6W了
不知道你三极管的散热器多大

网友C:
负载是FPGA开发板?

网友D:
没看明白,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面的图,负载接的一个电感啊……
FPGA板子的功耗也不低的,假如是500mA,那就有6W了
不知道你三极 ...

电感实际上是一个初级线圈,是用来次级线圈供电的。后面电路上还接了一个FPGA开发版。三极管散热就是用的散热片!

网友E:
增加R2阻值。

网友F:
看一下Q2的输出波形,是不是没有完全饱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