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自定义的替换库中函数?

楼主(2014-04-28):
我们单位是64位开发平台,自己定义一套内存管理机制,如果用自定义的内存申请函数,如aaa_malloc,所申请的空间在所有进程中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都是一样的。
现在要移植一个开源软件,这个软件会在多核设备上运行,但会读写同一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相当复杂,多个进程可能都会写,所以现在有个需求是要用自己写的申请函数aaa_malloc代替代码中所有malloc,怎么做才是最方便的?

原来想找到stdlib.h,直接重定义里面的malloc声明,或把自己写的代码编成一个库,但都因牵涉文件太多而放弃,请问有啥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直接使用,不使用库函数就行了嘛,这还有啥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不使用库函数就行了嘛,这还有啥纠结的?!

什么叫直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直接使用?

使用你自定义的函数呀

网友B:
那也不需要自己搞内存分配函数啊,多个线程访问公共变量又不难。

网友C:
以下试一下,不要包括stblib.h头文件,然后#definen macro()   aaa_macro()

楼主:
好的,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试一下,不要包括stblib.h头文件,然后#definen macro()   aaa_macro()

有道理,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