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TWR_LCD_SCH.pdf中遇到的疑问?

楼主(2014-04-28):
在TWR_LCD_SCH.pdf中:
当SW1第5个开关,被设置为ON状态时,则SPI_SEL电压为0;
那么,在U7中,ELE_CS0n被选中;亦即,在J5中,SPI0_CS0被选中;

然而,在TWR_LCD_QSG.pdf中,表中描述为:
当SW1第5个开关,被设置为ON状态是,则SPI0_CS1被选中;

请问,哪个是正确的描述?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你ON的概念理解错误了,ON电压是1,这个原理图和QSG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你ON的概念理解错误了,ON电压是1,这个原理图和QSG就对上了。 ...

根据原理图来看,ON的时候是接地,为低电平,而且我用万用表量过,确实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原理图来看,ON的时候是接地,为低电平,而且我用万用表量过,确实是0. ...

如果那样的话,还是按照实际的原理图来。
文档有时候可能会有错误,看原理图,反正是SPI_SEL=1,选ELE_CS1n,SPI_SEL=0,选ELE_CS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