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的功率和电阻的功率是不是同一回事?

楼主(2014-04-28):
喇叭的功率越大,是指它的内阻越小吧?

电阻的功率是指能承受的功率吧?

网友A:
喇叭的任何功率都是试验功率

楼主:
喇叭的功率与内阻大小有关?
电阻的功率与阻值大小无关,是这样吗?

网友B:
功率和内阻是两码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喇叭的功率与内阻大小有关?
电阻的功率与阻值大小无关,是这样吗?

都与内阻有关的,喇叭算功率也是电压除电流。

网友B:
R = U / I
P = U * I

楼主:
一般说的喇叭的功率,是指它的额定功率,与内阻有关吗?
耗散功率才是与内阻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说的喇叭的功率,是指它的额定功率,与内阻有关吗?
耗散功率才是与内阻有关吧? ...

给定的驱动电压条件下,你说额定功率和内阻有没有关系?放大器输出只有10V,在4Ohm扬声器上能实现的额定功率在600Ohm高阻耳机上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定的驱动电压条件下,你说额定功率和内阻有没有关系?放大器输出只有10V,在4Ohm扬声器上能实现的额定 ...

你这个是耗散功率,不是额定功率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耗散功率,不是额定功率吧?

喇叭是换能器,不管输出的声能是多大,至少输入的电能功率是U*I

网友D:
是两码事,亲

网友E(2015-02-24):
我认为,喇叭是属于感性元件,电阻是阻性元件,二者完全不一样的,喇叭的功率越大线圈的直径就越大,内阻就越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喇叭是属于感性元件,电阻是阻性元件,二者完全不一样的,喇叭的功率越大线圈的直径就越大,内阻就 ...

哪有这种事?
喇叭有多种,但无论哪种,都不是纯感性元件。目前最常用的动圈式喇叭,基本上是阻性,含比较少的电感性。
喇叭的功率,与内阻无关。

网友F:
喇叭的额定功率和电阻的额定功率,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施加在其上的功率超过额定值时,厂家不保证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