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解密

楼主(2014-04-28):
这两天试了一下FLASH加密,密码写入后再次连接仿真器就不好使,写入的密码都为0x1111,0x1111,0x1111,0x1111,0x1111,0x1111,0x1111,0x1111,用CCS解密也不好使,着急啊

网友A:
唉   这问题看到网友遇到的多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拉低XRS管脚后再连接仿真器,然后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