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gps串口接收数据,显示时间到1602上,可全是0!求助

楼主(2014-04-28):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code TIME_AREA= 8;                  //时区
//GPS数据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JD[10];                  //经度
unsigned char JD_a;                  //经度方向
unsigned char WD[9];                  //纬度
unsigned char WD_a;                  //纬度方向
        uchar time[6];            //时间
//串口中断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nsigned char dot_count;            //小数点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unsigned 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nsigned char buf_full;                  //1:整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缓存数据无效。
unsigned char cmd[5];                  //命令类型存储数组
unsigned char speed[4];
unsigned char date[6];

uchar xianshi[]={'0','1','2','3','4','5','6','7','8','9'} ;

sbit lcden=P2^7;
sbit lcdrw=P2^5;
sbit lcdrd=P2^6;

void lcddelay(uint z);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e);
void lcdinit();

//显示需要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p_count;            //刷新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me_count;
void sys_init(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sys_init();
         while(1)
         {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j');

                                 lcdwritecom(0x80+0x40);
                                 for(i=0;i<6;i++)
                                 {
                                 lcdwritedata(xianshi[time[i]]);
                                 lcddelay(5);
                                 }//显示时间

}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     unsigned char i;
     SCON = 0x50;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TL1=0xfd;       /* TH1: reload value for 4800 baud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1.059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lcdinit();            //初始化LCD

   //         ClearAS();
     IE=0x90;                  //开总中断、串口中断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mp;
     if(RI){
           tmp=SBUF;
           switch(tmp)
                   {
                 case ':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byte_count=0;
                       break;

                             case '*':
                       mode=0;
                                                     buf_full=1;
                       break;

                                 default:
                       if(mode==1){//命令种类判断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判断类型
                                   if(cmd[0]=='G'){
                                         if(cmd[1]=='P'){
                                               if(cmd[2]=='R'){
                                                   if(cmd[3]=='M'){
                                                          if(cmd[4]=='C'){
                                                                 cmd_number=1;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
                                                       }
                                                 }
                                             }
                                   }
                          else if((mode==2)&cmd_number){

                                                                                                   //接收数据处理 GPGGA,132920.487,,n,,w,0,00,,,M,0.0,M,,0000*56
                                               //$GPRMC,161229.487,A,3723.2475,N,12158.3416,W,0.13,309.62,120598, ,*10
                                                                                  //$GPGGA,161229.487,3723.2475,N,12158.3416,W,1,07,1.0,9.0,M, , , ,0000*18
                                         switch(seg_count){
                                                                                  case 1:
                                                     if(byte_count<6){                                //时间处理
                                                           time[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3:                                                //纬度处理
                                                     if(byte_count<9){
                                                           W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4: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WD_a=tmp;
                                                     }
                                                     break;

                                               case 5:                                                //经度处理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
                                                     break;

                                               case 6: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
                                                           JD_a=tmp;
                                                     }
                                                     break;

                                                                                    case 7:                                                //speed
                                                     if(byte_count<4){
                                                           speed[byte_count]=tmp;
                                                     }
                                                     break;

                                                                                        //        case 9:                                                //date
                                            //         if(byte_count<6){
                                             //              date[byte_count]=tmp;
                                             //        }
                                             //       break;
                                                               }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
           }
     R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