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农民讲习所的教程的原理图,谁有清晰的?

楼主(2014-04-28):
翻出以前的老帖子,想沉下心来学习下通用程序设计,可一开始就看不清楚,网上也没找到更清楚的。就是这张图片,看得我眼晕,原图大小看不清,放大了一片模糊。用猜的方法可以猜的差不多,可这数码管好像又没见过,按说动态扫描的四位数码管不应该有这么多引脚啊?四个位选加八个段选,图中标的18、17、16、15还有一个连在一起看不清的起什么作用?特请教各位大神,能否给我个清晰点的图,或者最好是PROTEUS的跟这个图“兼容”的图?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PDF也是用图片做的,存在看不清楚的问题。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数码管是怎样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PDF也是用图片做的,存在看不清楚的问题。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数码管是怎样的结构? ...

我这里看得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PDF也是用图片做的,存在看不清楚的问题。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数码管是怎样的结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PDF也是用图片做的,存在看不清楚的问题。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数码管是怎样的结构? ...

这应该是个专用驱动芯片。。以前我用过ht1621,其他的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PDF也是用图片做的,存在看不清楚的问题。

不过我的主要问题是,这个数码管是怎样的结构? ...

也没必要看太清楚。大概明白就ok了

网友B:
明白就行,何必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