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IO DDRX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为什么DDRX=1 的时候,也就是高电平的时候,是输出?
是因为电平的原因呢?还是这就是一个规定?

网友A: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DDRX对应的锁存器Q输出对应的是蕴含门,DDRX为1的时候Q输出为1,蕴含门Y=(A*(B非))非。B为1时,Y的状态由A来决定,
A就是PROTX锁存器Q输出的状态,当B=1,A=1时,B非=0,A*B=0,取反后Y=1。蕴含门输出为1驱动上拉MOS管导通,此时出高电平。
推挽输出一上一下,可输出高或低。

网友C:
IO的寄存器需要这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