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gpio4_26上升延中断触发问题

楼主(2014-04-28):
最近调试gpio4_26上升延中断遇到问题,已经配置了gpio的输入输出寄存器方向,中断屏蔽寄存器,触发方式寄存器等等,iomux寄存器的padctr和mux复用选择寄存器也配置了,并且验证配置成功,但是就是触发不了中断,gpio的中断状态寄存器一直没有置位,gpio4_26输入的的信号为10MS周期的一个方波。不知道哪里还需要设置,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待会转给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待会转给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

你好,我把我的方波信号引到gpio1_03上,配置成gpio1_03后,中断用上升沿可以正常触发,但是就是在gpio4_26始终不能成功,我用的飞思卡尔提供的非andriod linux系统。还请帮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我的方波信号引到gpio1_03上,配置成gpio1_03后,中断用上升沿可以正常触发,但是就是在gpio4_ ...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系统是哪个系统呢?

网友C:
帮顶,弱弱问句:楼主 “调试gpio4_26上升延中断”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系统是哪个系统呢?

linux3.0.35-2666系统,非andriod版本的。昨天还试了一下,gpio4_26就是不行,还请多多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弱弱问句:楼主 “调试gpio4_26上升延中断”的用途是什么?

我们挂外设了,需要外部中断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nux3.0.35-2666系统,非andriod版本的。昨天还试了一下,gpio4_26就是不行,还请多多帮忙! ...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板子是自己design的还是飞思卡尔官网的开发板?

楼主:
自己设计的板子,确定信号肯定可以到达gpio4_26的引脚,只是中断触发不了,就想问问,要配置一个IO中断,除了配置gpio模块的相关寄存器和复用模块的相关寄存器,还需要配置什么东西吗?自己看了看,gpio1_3和gpio4_26主要的区别就是gpio1_3在整个imx6q里有独立的中断向量入口,而gpio4_26没有,是gpio4_16到gpio4_31公用一个入口
88 EPIT1 EPIT1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89 EPIT2 EPIT2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90 GPIO1 INT7 interrupt request.
91 GPIO1 INT6 interrupt request.
92 GPIO1 INT5 interrupt request.
93 GPIO1 INT4 interrupt request.
94 GPIO1 INT3 interrupt request.
95 GPIO1 INT2 interrupt request.
96 GPIO1 INT1 interrupt request.
97 GPIO1 INT0 interrupt request.
98 GPIO1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1 signals 0 - 15.
99 GPIO1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1 signals 16 - 31.
100 GPIO2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2 signals 0 - 15.
101 GPIO2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2 signals 16 - 31.
102 GPIO3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3 signals 0 - 15.
103 GPIO3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3 signals 16 - 31.
104 GPIO4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4 signals 0 - 15.
105 GPIO4 Combined interrupt indication for GPIO4 signals 16 - 31.

楼主:
我配置的寄存器有:
IOMUXC_SW_PAD_CTL_PAD_DISP0_DATA05  0x1B0B0
IOMUXC_SW_MUX_CTL_PAD_DISP0_DATA05  0x00000005
GPIOx_GDIR             0x00000000
GPIOx_ICR2              0x00200000
GPIOx_IMR                0x04000000
GPIOx_EDGE_SEL    0x00000000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检查了一下你的配置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有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请问你使用的BSP是飞思卡尔官网的BS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