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S7843触摸屏读出四个脚的电压不是矩形

楼主(2014-04-28):
使用ADS7843读触摸屏电压。发现读出的四个脚电压有点奇怪。x1:1526 y1:1416 x2:3070 y2:1412 x3:3638 y3:3570 x4:1508 y4:2720.并不是一个矩形。小弟初学单片机。实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如果屏没问题的话肯定是程序错啦,误差大了

楼主:
只是从7843中读出的数据。还没有校正啊。而且好几个屏都是这种情况,估计屏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想读出数据后在校正的。但是感觉7843读出来的数据很奇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从7843中读出的数据。还没有校正啊。而且好几个屏都是这种情况,估计屏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想读 ...

我也遇到过像你这样的问题,控制芯片是XPT2046,数据跟你的也很像,后来发现是程序的时序不对,不过坑爹的是我按照手册上给的时序写是不对的,用别人写的驱动但是显然时序不符手册,但就是对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