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体的一些思考

楼主(2014-04-28):
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感受,不得不感叹人体的复杂与自然进化的伟大。有很多疑问和未知:
1.信号在人体是怎么传输的?知道神经传导是靠电信号,人体有不同的感知,这些感知是否像计算机一样通过0和1编码,或许它的编码方式不仅仅是0和1两种状态。状态越多能够传输的信号越多,能够大大提高数据传输率。计算机何时能做到这样。

楼主:
2.人体皮肤能够感知冷、热、痛、麻等等,如果皮肤看成许多传感器的集合,这有多少个传感器啊,并且这些信号怎么发给大脑的,是通过总线方式吗?比如手指感觉到烫,这个信号是先经过手部处理,再发给脊髓,再发给大脑?是不是每经过一个部位会类似网络协议一样,每级加一个包头,这样来区分信号来自哪里,还是直接有路径到大脑?

楼主:
3. 人的大脑是怎么保存**的,我们甚至能记住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到现在我能说出不下100部电影或电视剧情节。这些东西如果都转存到电脑,那是要多大容量。大脑的存储更像内存而不是硬盘,在大脑中保存**的部分应该只占大脑的很小部分,什么时候计算机也能做到这样。

楼主:
4. 人体应该将内能转化为机械能效率应该是相当高的,目前机器人都是用电机或液压等驱动,笨重而又局限。与人体相比真的皮毛都没学到

网友A:
你可以找一些大脑神经方面的书看看,
大脑神经冲动有点像0/1信号,或者说有点像PFM,
**体现在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上,人的**有时会忽略掉很多东西,你并不会记住每部电影每个像素点的颜色,你只会记住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情,
推荐看看《人工智能的未来》,

网友B:
如果能把这些搞明白,人类就会从电子科技进入到生物科技了。

网友C:
记得冯诺依曼有一本书是关于计算机和大脑的,楼主可以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