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解析之十链表进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4-28):
1.链表的插入:将新的节点插入到链表指定的位置。

上图数字1,2分别指示了这两个操作步骤。插入节点的关键代码:
p1->next = p;
p->next = p2;

楼主:
2.链表的删除: 将一个节点从链表删除。

上图的数字1指示了删除所需的一步操作。有同学可能觉得,P的指针还指向P2呢,这丝毫不能改变P已经被链表删除了的事实。链表删除操作的核心代码:
P1->next=P->next;   //P-next指向的是P2
或者 :P1->next=P2;

楼主:
3.链表的查询:遍历链表查找满足特定要求的节点。
链表的查询,需要遍历每一个节点,那么在遍历的过程中同样可以输出链表,遍历的最后可以找到链表的末尾(此处同时解释【C解析之九】链表初探中最后读者可能存在疑问的链表输出与找到链表的末尾)。
依次分析:
数字1: 将指针指向第一个链表节点,代码:P=Head->next;
数字2: 指针指向下一个链表节点,    代码:P=P->next;
数字3: 指针继续指向下一个节点,    代码:P=P->next;
最后的结果:P-next=NULL,此时P指向的加点便是末尾的节点,这可以成为控制while循环的条件之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3.链表的查询:遍历链表查找满足特定要求的节点。
链表的查询,需要遍历每一个节点,那么在遍历的过程中同样 ...

很不错的,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