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压基准与稳压芯片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4-29):
最近看到板子上的一个芯片REF3125,叫串联电压基准,产生一个2.5V的电压,不知道这种芯片和一般的稳压芯片比如AMS1117,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替换么??

网友A:
通常来说,"电压基准"的输出电流小,精度高."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大,精度低.
也有"稳压芯片"精度很高的.
"电压基准"一般用作ADC,运放等的参考电压.

网友B:
嗯  是的   我也有用过  串联电压基准重在产生稳定和准确的电压基准信号而已
功率小

网友C:
功率和精度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