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高阻时输出信号不稳定的求教

楼主(2014-04-29):
各位高手请教:当我输入端接电池时,输出端信号不稳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哪里高阻啊,就是个仪表放大器

网友A:
为啥要先分压,再输入信号到仪表运放???
这样输入阻抗变低了。

输出不稳,用示波器测试下波形,发上来看看。
看图没太大问题,仪表放大器仪表也是这么接的,如果要分压,我一般接在运放的输出……

楼主:
分压是为了AD8221输出响应速度快。越快越好
如果不分压的话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看了示波器图像,看不出来。

楼主:
但是后面经过模数转换的数字信号跳动很大

网友B:
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小,线太远,造成的共模或差模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后面经过模数转换的数字信号跳动很大

那可能就不是仪表运放问题啊。
把测试数据导出来,用EXCEL分析下

楼主:
如果不接第一级的仪表运放的话,直接给输出级接2.5V的稳压源的话,数字信号是不跳动的。

楼主:
如果将R186和R187换成10K的电阻,将R185和R188去掉,R97、R98去掉,直接将电池接到仪表放大器的输入端,后面数字信号调动不大。就是引入1M电阻后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A:
R97、R98留下,另外4个电阻去掉测试下。

楼主:
测试了,如果只留下R97,R98,去掉另4个电阻,数字信号也跳动

楼主:
如果将R186\R187改成10K,将R186\R187中间的地线留下,后面数字信号几乎不跳

网友C:
这很正常吧,输入阻抗大很容易接受辐射干扰,,前端屏蔽了没啊,后面放大倍数是不是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将R186\R187改成10K,将R186\R187中间的地线留下,后面数字信号几乎不跳

:L
电池信号这么稳都跳,我一直这么用,你的输入阻抗还没我的高。
你的信号线多长啊?
或者PCB怎么画的,截个图上来看看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将R186\R187改成10K,将R186\R187中间的地线留下,后面数字信号几乎不跳

电池,有没有和你的板子共地啊?

楼主:
电池和我的板子是不共地的

楼主:
信号线也不长,从电池输入到AD输入有15cm吧

楼主:
板子上信号线也不长,从电池输入到AD输入有15c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信号这么稳都跳,我一直这么用,你的输入阻抗还没我的高。
你的信号线多长啊?
或者PCB怎么画的, ...

那你能不能把你采样这一块的原理发给我,让我看看。我是第一次设计,(要求对输入阻抗高,响应速度快这一块处理不好)

网友D:
从电池输入到AD输入有15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能不能把你采样这一块的原理发给我,让我看看。我是第一次设计,(要求对输入阻抗高,响应速度快这一 ...

我的共地的。
你不共地,在电池的负端和你板子的地接个电阻试下。

网友E:
你那电源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共地的。
你不共地,在电池的负端和你板子的地接个电阻试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刚刚试过了,数字信号跳动不是很大,改改共地的电阻,应该就能达到要求。非常感谢。

网友F:
明显是高阻点容易耦合干扰!一般有以下几点进行折中处理:
1、减小运放输入端电阻,100K左右,并且使用金属膜电阻。更具体的分析需要楼主给出运放前端电阻的具体用途(主要的)。
2、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干扰噪声的频率特性,这样可以调节输入端的RC滤波系数。
3、PCB注意差分走线的注意事项,要求高的话,可以分析一下微带线的等效模型。
4、输入端信号纯度要求高的话,也可以考虑屏蔽。

网友F:
楼主10楼的做法可以继续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没有和你的板子共地啊?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电路想要测量电池电压,要求输入内阻为1M,我如果要设计为单端输入,要怎么设计?你有这方面的原理吗,能不能给我指导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我的电路想要测量电池电压,要求输入内阻为1M,我如果要设计为单端输入,要怎么设计?你 ...

接运放跟随就好了。
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接10M的电阻分压即可;
一般万用表的输入阻抗,有明确要求比较必须大于10M,内部电路就是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