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采样时间

楼主(2014-04-29):
ADC, AD, dc, ADC1, hp
ADC配置为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4+ADC12MSC;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双通道10次采样取平均值,手册上脉冲采样时间如图,按(4 x ADC12CLK x N) + ( 13 xADC12CLK/Fadc12clk))计算得29ms,调试时总是MSP430F5529要快一些,希望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
图片发不出来,脉冲采样模式,为Tsync+Tsample+13*ADC12CLK

网友A:
调试时测得的采样时间是多少?如何测得?

楼主:
用秒表测的,单片机要快上5%,不论是同时测10秒,还是20秒,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采样一次,引脚翻转一次,用示波器测得时间为26ms

网友A:
因为是用秒表测得的,这个情况还要看单片机使用的时钟系统有没有误差。你对比过5529的时钟和秒表的误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