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开发板中4 MB SPI NOR flash的用途

楼主(2014-04-29):
  I.MX6开发板MCIMX6Q-SDP中4 MB SPI NOR flash的用途 是什么?
  相关资料在哪个文档中 ?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已经转交给I.MX工程师,他待会会来答你,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原理图中的
这里SPI NOR FLASH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存放uboot和linux kernel的,和SD卡以及eMMC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它的容量比较小,其他的用途它是没有的。

网友B:
在使用的时候可以u-boot/uImage放在SPI NOR Flash上,rootfs放SD卡上。也可以都放在SD卡上,都放在SD卡上的话,这时候SPI NOR Flash就没有用了,可以不用拿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不客气的~~:)

网友C(2014-06-18):
请问楼主,我现在手上有块开发板 MCIMX6Q-SDP, 现在想弄个camera模组过来调试,可是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找到关于camera连接器的型号,不知道型号,我也就没办法定做camera模组了,请问楼主知道camera的具体型号么?  跪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我现在手上有块开发板 MCIMX6Q-SDP, 现在想弄个camera模组过来调试,可是找了许多资料都没找到 ...

我开发板的CAMERA  是 OV5640 ,OV5642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要跪求了!

我开发板的CAMERA  是 OV5640 ,OV5642 !

我开发板原理图上也是标明是这两个camera模组啊!! 就是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买这些模组,请问楼主是怎么买到的? 或者告诉一下camera底座型号哪里看到的也可以。

网友D:
我们配的CAMERA 也是 OV5640 ,OV5642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开发板原理图上也是标明是这两个camera模组啊!! 就是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买这些模组,请问楼主是怎么 ...

你好,摄像头型号是OV5640 ,OV5642,是Omni公司的。关于底座的话估计您要自己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摄像头型号是OV5640 ,OV5642,是Omni公司的。关于底座的话估计您要自己做了。 ...

开发板已经买来了的,连接器底座已经焊上去了的,就是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已经买来了的,连接器底座已经焊上去了的,就是不知道型号!!

你的意思是:要买跟I.MX6Q原厂开发板上一样的摄像头,即那个黑板带摄像头以及中间绿色并贴有标签的那块转接板 ,两块一起?

楼主:
camera底座型号 ,指开发板上的那个底座? 底座卡槽 与 CAMERA模组不是一回事吧,即便你知道底座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发板已经买来了的,连接器底座已经焊上去了的,就是不知道型号!!

那你手上有摄像头模块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手上有摄像头模块么?

没有模块的, 经过大量的查找,我好像找到了camera的底座的型号好像是 FX12B-40P-0.4SV

网友C:
引用 楼主:
camera底座型号 ,指开发板上的那个底座? 底座卡槽 与 CAMERA模组不是一回事吧,即便你知道底座的话。 ...

找到底座型号就可以找人代工定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模块的, 经过大量的查找,我好像找到了camera的底座的型号好像是 FX12B-40P-0.4SV ...

型号是这个的,我已经帮你确认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