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封装

楼主(2014-04-29):
(无正文)

网友A:
飘过,画封装比较麻烦点

网友B:
细心+耐心+规则+工艺方面的考虑

网友C:
照着手册慢慢画

网友D:
可參考LP viewer or lp wizard

這軟體的封裝參數都是IPC規範數據

楼主(2014-07-01):
引用 网友C:
照着手册慢慢画

我看手册了,但是手册只给实际的尺寸,但是我们画的时候要画大点,就是这个大多少,不好控制,请问这有什么规则吗?或者一般应该大多少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