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做的快速PWM 问题怪异

楼主(2014-04-29):
上图中可以看到我用OCR1B=1025 PROTEUS仿真出的波形没问题,

上图中我吧OCR1B改成1024,波形就出错了,高电平约几个us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我打算做频率可调的发生器,但是经常发现调整出错

我用mega16做个波形发生器,
选用快速PWM OCR1A作为TOP  OCR1B比较
给OCR1B赋值  1024  1025时  仿真结果差异很大,是在不解,请大侠帮忙
我也正在找英文PDF查原因

代码如下  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DDRD.4=1;
        OCR1A=4096;
        OCR1B=1025;
           TCCR1A=0x23;//快速PWM TOP OCR1A
           TCCR1B=0x19;
    while (1)
       {

       };

}

楼主:
大虾们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网友A:
void c1_quick_pwm(void)
{
    TCCR1A|=(1<<COM1A1)|(1<<WGM10);
        TCCR1B|=(1<<WGM12)|(1<<CS12);
        OCR1AH=0;
        OCR1AL=0;
        TIMSK|=(1<<OCIE1A);
}
我的初始化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