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使用变量编译出错

楼主(2014-04-29):
        while(1)
        {
        if(time_8ms==0)
          {
                     time_8ms=12;
                display();           //数码管扫描
          }
        if(R_OK)
        {
                R_OK=0;
                //date1=date2;        把这一栏去掉编译可以通过
                bufdate(date1,0,0);
        }
        }
}
编译错误信息:Error   [1359] E:\PIC\DOME2\DOME2.c; 89. no space for _bufdate parameters

第一次使用PIC  请问一下错误出在哪里?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A:
(1359) no space for * parameters (Code Generator)  The code generator was unable to find a space large enough to hold the parameter variables for a particular function.没地儿了。你用了多少变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9) no space for * parameters (Code Generator)  The code generator was unable to find a space lar ...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24Ah (   586) of   3FFh words   ( 57.3%)
    Data space           used    32h (    50) of    40h bytes   ( 78.1%)
    EEPROM space         used     0h (     0) of    80h bytes   (  0.0%)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1h (     1) of     1h word    (10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网友B:
Data space           used    32h (    50) of    40h bytes   ( 78.1%)

没看到有啥变量定义,咋就这么多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 space           used    32h (    50) of    40h bytes   ( 78.1%)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找到原因了。
还有些程序没贴出来 我把一些乘法运算去掉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些算法导致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C:
LZ可能E文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