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烧写器

楼主(2014-04-29):
STM32f103有无烧写器?

网友A:
量不大就用ST LINK或J LINK呗

楼主:
就是量大

网友A:
TAOBAO买一个吧。有不少烧录器(带转接板的那种)。
我没用过,不清楚谁的质量好。

网友B:
量产烧录分两种情况:

1、直接芯片烧写;就是你购买好 ic后,用卡座卡好,把程序烧进去,然后再 SMT;

2、板级烧写;就是 SMT后,把板子上电,然后烧程序;

两种各有利弊,要根据楼主的产品来定怎么合适。一般量不是很大(一个月 10k一下),板子不是太复杂,推荐 2; 如果板子很复杂、量很大,推荐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