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PORTB_GPCLR=0X000F0107;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14-04-29):
gp, pc, ev, ce, ic

芯片KL25Z128K,编译软件CW10.6,控制红绿蓝灯LED闪烁中,那7行代码是什么意思?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LDD_TDeviceData *BLUE_DeviceData;
  PE_low_level_init();
  PORTB_GPCLR=0X000F0107;
  BLUE_DeviceData= BLUE_Init((LDD_TUserData *)NULL) ;

  GREEN_SetVal(GREEN_DeviceData);
  RED_SetVal(RED_DeviceData);
  BLUE_SetVal(BLUE_DeviceData);
  while(1)
  {
   。。。。。。
  }
}
是什么意思芯片KL25Z128K,编译软件CW10.6,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个标题的问题,之前也有网友问过我,我很详细的解答了,并且还仿真贴出结果,你可以参看以下:https://bbs.21ic.com/icview-712222-1-1.html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交流哦。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是不是我给你的?
不好意思,请你直接去掉PORTB_GPCLR=0X000F0107;这句话,这句话是我当时拿这个例子给那位网友演示GPCLR寄存器功能用的。
你直接屏蔽掉不用管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