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mx6q sabresd 设备内存移植

楼主(2014-04-29):
评估板的内存芯片MT41K128M16 – 16 Meg x 16 x 8 banks
DDR3 X64 ,若换成 MT41K256M16 – 32 Meg x 16 x 8 banks
DDR3 X64 内存大小为1G,在uboot中的如何修改? 在flash_header.S文件中需
要修改哪些内存配置项寄存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把你的问题刚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哦。

网友B:
修改内存的大小,需要修改2个地方:

(1)u-boot中的mx6q_sabresd.h文件中,修改内存容量的大小,见下面(改成你的内存大小)

/*-----------------------------------------------------------------------

* Physical Memory Map

*/

#define CONFIG_NR_DRAM_BANKS  1

#define PHYS_SDRAM_1          CSD0_DDR_BASE_ADDR

#define PHYS_SDRAM_1_SIZE     (1u * 1024 * 1024 * 1024)

#define iomem_valid_addr(addr, size) \

      (addr >= PHYS_SDRAM_1 && addr <= (PHYS_SDRAM_1 + PHYS_SDRAM_1_SIZE))

/*-----------------------------------------------------------------------

(2)配置flash_header.S文件

对您的内存来说,就是修改一下行列地址,其他基本不用改变,您可以试试这2行代码,我这里无法再提供更加详细的source code了:

...

MXC_DCD_ITEM(71, MMDC_P0_BASE_ADDR + 0x040, 0x0000003f)

MXC_DCD_ITEM(72, MMDC_P0_BASE_ADDR + 0x000, 0x841A0000)

...

网友C(2014-07-03):
引用 网友B:
修改内存的大小,需要修改2个地方:

(1)u-boot中的mx6q_sabresd.h文件中,修改内存容量的大小,见下面(改 ...

MT41K256M16 – 32 Meg x 16 x 8 banks DDR3 X64 内存大小为1G
我算了下,这里芯片容量512MB,也就是需要2片就可以满足1G的需求了,总线位宽也就是16*2 = 32bit啊,
MXC_DCD_ITEM(72, MMDC_P0_BASE_ADDR + 0x000, 0x841A0000)
你这里的设置,我查了下寄存器貌似是64位的位宽,怎么理解?求解答,谢谢!

网友D:
我表示非常关注~~~~~

网友(2014-11-15):
请问能将修改方法说一下吗?

网友E:
同问怎么修改,若是换成了4颗MT41K256M16 – 32 Meg x 16 x 8 banks ,即2g,要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