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nRF24Le1外部中断

楼主(2014-04-29):
nrf24LE1的外部中断用起来一点都不方便,我用的是nRF24LE1 48pin 的芯片,我把外部中断0(GPINT0)配置成下降沿触发,但是却触发不了。配置成低电平触发,它却一直处于触发状态,手册上说P12是GPINT0引脚,我外加了上拉电阻,也配置成输入上拉,P12是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怎么会触发外部中断呢???

外部中断配置
INTEXP = 0x08; //GPION0 Enable
TCON   = 0x01;//Falling edge triger
IEN0   = 0x01;//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
P1CON = 0x52;//P12 input pull up
P1DIR = 0x04;//P12 input

网友A:
处于高电平,只要有下降沿或低电平就触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于高电平,只要有下降沿或低电平就触发了...

谢啦,这个我清楚,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设置成低电平触发时,外部引脚P12没有给低电平它依然一直处于触发状态,当设置成下降沿触发时,给个下降沿也无法触发外部中断, 现在不知道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啦,这个我清楚,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设置成低电平触发时,外部引脚P12没有给低电平它依然一直处 ...

神马单片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马单片机芯片?

nordic的nRF24LE1, 带51内核的无线单片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nordic的nRF24LE1, 带51内核的无线单片机

用这个做一个无线键鼠,但是鼠标部分是PS2的,需要用到这个外部中断

网友B(2018-02-24):
P12不能做外部中断口

网友C:
是你的中断标志没有清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