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稳压芯片并联供电,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9):
这个不是两个同时供电的吧,应该是电池和外接电源两路,分别接到MAX603的,因为正常情况电池和外源不会同时用的,且外电源是开关选择的。一般在有电池和外部电源供电同时都可以的情况下会用到两路稳压芯片。有时候会用不同的种类,外接电源可能会选择压降高一些的稳压芯片。

网友B:
这个电路 估计是设计人员故意的,
猜想他是这样想的,模拟 和数字的电源隔离 ,方案1 用磁珠隔离 如果有干扰,方案2 磁珠不焊。另外独立供电。

网友C(2015-07-22):
学习,,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