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移植WIFI驱动

楼主(2014-04-29):
https://bbs.21ic.com/icview-721626-1-1.html
移植WIFI教程中提及的

提及的Networking support
      Device Drivers
      driver support

这三个选项在I.MX6平台中,怎么找不到:???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把你的问题刚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哦。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是在内核中选择的。首先你要在你图中的界面中选择 Config the linux kernel 选项,然后你在kernel界面中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提及的Networking support ===找到
      Device Drivers  ====找到

" driver support "
这个名称有被省略少词吗,没找到此项?(开卷考都不及格啊!!)

楼主:
“修改 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
这个路径,也没有找到 !(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 hardware\libhardware_legacy\wifi\wifi.c”
这个路径,也没有找到 !(唉)

是在android的路径下有的,是在Android的BSP中。

楼主:
若是要移植 Linux  平台下的 WIFI呢 ( I.MX6 平台是带WIFI功能,以及开发小板的) ?
需要修改到的文档有哪些 ?

楼主:
I.MX6  WIFI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及的Networking support ===找到
      Device Drivers  ====找到

这个也是在android 源码中
make imx6_updater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就会出现Linux 内核的界面,里面可以选择。
你现在用的是linux BSP所以看不到。

楼主:
老大,Linux 平台下的wifi移植 也请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Linux 平台下的wifi移植 也请点拨一下,谢谢!

你好,关于linux下的wifi BSP是支持的,看你使用的是哪个wifi模块,配置正确了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MX6  WIFI型号: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你要使用的wifi模块?

楼主:
是的,目前开发板配的WIFI模块,是这个SX-SDCAN-2830BT 。

楼主:
SX-SDCAN-2830BT,这是I.MX6 匹配的WIFI模块

楼主:
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建议么?

你好,这个我需要确认一下,然后给你回复,望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开发板配的WIFI模块,是这个SX-SDCAN-2830BT 。

楼主你好,关于你给出的这个Wifil模块在linux中的使用,由于你使用的这个wifi模块是飞思卡尔支持的,在飞思卡尔的driver中有它的驱动,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只要在kernel中选择相应的选项就OK了。由于你使用的是SX-SDCAN-2830BT,所以在kernel中你要选择如下选项:
Device Drivers  --->
  • Network device support  --->

  •    Wireless LAN  --->
                  <*>   Atheros Wireless Cards  --->
                          <*>   Atheros ath6kl support

    Networking support  --->

  • Wireless  --->
                          <*>   Generic IEEE 802.11 Networking Stack (mac80211)
    就好了。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网友C(2014-12-10):
引用 楼主:
I.MX6  WIFI型号:

你好:这款SDIO接口是4位数据线的吧?我的接口是8位数据线的,好像不支持吧?

网友C:
刚看了一下预留的口好像是五合一插槽,支持SD卡,是不是意味着这款可以直接插在上边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型号去哪购买,提供供应商信息?

我的截图上有链接信息,也可以找你的代理商吧,或直接FSL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