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INA128 ESD防护

楼主(2014-04-29):
最近在做测试,发现ESD打死好几个INA128,这些128都是焊接在PCB上的。
规格上说这个器件会被ESD损坏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对于焊接在板子上的运放,如何去给它加上防ESD的电路元件?

网友A:
一般是要在设计电路时就考虑进去 在敏感的输入输出管脚 加上TVS管、压敏电阻之类的保护元件
在电路测试整改的时候 可以先用飞线接上保护元件试试 如果有效 则重新做板加上该保护元件

网友B:
加压敏电阻和ESD保护二极管看看,选择低泄露的ESD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