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 设计大赛】+基于MSP430的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2014-04-29):
选择MSP430G2553芯片简单设计了一个数据采集模块。主要选择了使用过的两个简单的传感器来采集数据,一个是DS18B20,用来采集温度;另一个是HKG-07A,用来采集脉搏型号。由于时间有限,画的比较粗糙,可能还存在诸多问题。

1、原理图
总原理图:
主控模块:
电源模块:
复位模块:
晶振模块:
USB转串口模块:
传感器模块:
扩展模块:
遇到的问题:

1)、有时会忘了保存,然后程序不能响应,导致全功尽弃,最好每隔一段时间自动保存一下(如一分钟);
2)、多个器件同时选择并进行拖动很困难;
3)、保存原理图的提示:(出现这种提示,说明成功保存了)
4)、器件的标签一旦设定好,不能修改;
5)、器件的value有时显示在器件中间,就无法将该标号脱离出来了:
6)、修改属性值后不能按回车确认:
暂时记得这么多了。

2、封装设计
       由于一些不常用的封装在原库中没有,需要自己画,我主要画了一下几个(这里简单的列了一下封装名称,具体在PCB中体现):
3、PCB
      easyPCB只需安装一个很小的插件,即可以画PCB,确实是一种比较好的创新(这应该属于云处理吧),很是方便。但目前的用户体验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列出几点我使用中的感受:
1)、元器件多了,不好找,应该增加定位功能;
2)、画过孔,起初自己加焊盘,然后发现连接时出现问题,后来才发现可以右击“下一层”即可自己出现焊盘,而无需手动添加。
3)、有时想整体拖动多个器件,全选后,发现很难拖动,响应很慢,且不稳定,有时拖动单个也不是很灵敏

4、PCB图(非专业人士,画的比较难看,见谅):
利用DRC可以检查设计的PCB电路图是否出错,下面是我的DRC检测结果:
可以看到有很多错误,单目前对这些提示还不是很了解,如第一条:
指示J1和R8之间的间隔问题,但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我再看了一下PCB的J1和R8之间,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如下所示:
如上所示,J1和R8之间应该分的很开了,不是很理解,所以也没能把上面的错误消除掉,有待以后继续深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线时,与焊盘连接处,如果一步小心让导线变得十分粗,如下图所示,这种情况下很难选中该导线,并修改其属性:
5、物料单
6、购物车和分享,简单弄了一下:

好了,就这么多了。

网友A:
挺好的,不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