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问大家有没有I MX6Q的平板刷机程序和驱动呢(已解决)

楼主(2014-04-29):
上段时间买了一台的采用卡思飞尔I MX6Q的平板电脑!刷机时一不小心刷得进入不了系统了!现在找到了那个那个固件!但是找不到那个刷机软件和驱动!现在我把我的平板接到电脑上显示I.M6Q RICHTECHIE,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能给一个那个刷机的软件与那个驱动吗?在此先感谢大家

楼主:
在此先感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好,马上把你的题转给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这个平板电脑是跑的android系统的吧,使用的BSP是飞思卡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这个平板电脑是跑的android系统的吧,使用的BSP是飞思卡尔的吗? ...

是阿!是安卓的系统!是用飞思卡尔i.MX6Q的CPU的!这个  是现在插到电脑上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马上把你的题转给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非常感谢!!新人!一个小时才可以回复~所以~~呵呵~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偶也是新人,
似乎可以通过官方 MFGtool 软件烧录,官网下载android_jb4.2.2_1.1.0-ga_image_bundle包
就是不知,你的平板是不是EMMC存储的?

若说错,别拍我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

楼主可以把板子的一些参数给我们么?另外你的那个固件是什么名称,发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

网友D: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解决,如果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板子的一些参数给我们么?另外你的那个固件是什么名称,发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 ...

上段时间出差了!刚刚才回来!不好意思~这一个是那个主板的图片 显示屏的型号是HSD101PWW1
PCI MX6Q5E  CPU  三星K4B2G164C 闪存 平板的型号是爱魅A10四核版 内存是SANDIK 16G C4的!如果把那个内存卡插到电脑上的!就会显示未格式化!现在找到原厂的卡刷的固件!应该怎样才可以导进去呢~  这一个是那个原厂的卡刷包里的内容。文件比较大!上传不了~

麻烦帮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解决得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解决,如果解决,麻烦把该贴结了,非常感谢,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

不好意思!上段时间出差了~~所以~~~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吗?麻烦大家帮一下忙~

楼主:
请问飞思的工程师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