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精确延时问题

楼主(2014-04-29):
贴程序先:
void Sent0_0(void)
{
         PD_ODR_bit.ODR2=0;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PD_ODR_bit.ODR2=1;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

void main()
{
    SCLK_Config();
    IO_init();
    Sent0_0();
    Sent0_0();
    Sent0_0();
    Sent0_0();
    Sent0_0();
    Sent0_0();
    Sent0_0();
}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同样的延时函数,像上面那样叠加起来用,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注:不是看负脉宽,负脉宽没问题)——正脉宽有些不一样。比如调用第一个延时:6.60us,第二个是:6.60us,第三个是6.5us,第四个是6.2us。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st芯片程序是流水线设计,一个CALL指令就要6个周期,一个RET就要4个周期,但是我按照汇编指令条数数了,就是延时不对呀。求大神不吝赐教。。。。。
本人做的延时是us+ns级别,晶振13.56M。

网友A:
全都放在MAIN函数里测试下,不要调用延时函数。
或者你把正负脉冲的指令位置换下;

可能函数返回的时候所占用的机器周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都放在MAIN函数里测试下,不要调用延时函数。
或者你把正负脉冲的指令位置换下;

感谢你的回答。
一:正负脉宽是功能要求的,而且这只是应功能调试观察,不影响。
二:全部函数放在main里面,但我程序上要调用类似这种时序的延时好多个,上面只是其中一个,所以治标不治本呀。
三:我也怀疑是函数返回所占用的机器周期不一样,但我调试的时候对应汇编指令寄存器,机器周期数目都一样呀。
所以郁闷啊。。。。

网友B:
三级流水线被打断了时间就不定了

网友C:
流水线的原因,这个是你不能控制的,不是简单的算汇编指令周期就可以得出的

网友C:
在这一点上,AVR要好得多,可以明确得出延时的周期数。

网友D(2014-08-05):
好象和函数地址对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