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 恒流 恒压问题

楼主(2014-04-29):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感觉你们做的是:恒压的时候限流,恒流时候限压;

网友B:
恒流的输出电流是定的,只能通过电压了调节了,如果电压也是变化的,那么,这里就有,调节量,电压当前量,和输出量三个值了,这就复杂多了,所以限定一个,另外两个不就是某种线性关系了。,我也是猜的;P

网友C:
如果楼主把调光器的原理图贴上来,大家就能帮你分析了